谁精通这个,辅电正常,风扇正常转动,电容有380,无12v输出的

楼主(2021-08-13):
(图片)

网友:
查反馈电路

网友:
先查一下风扇的电源是如何供电的?

网友:
380V有,说明PFC工作了。风扇转,如果是12V风扇,说明这一路12V供电正常,你查一下12V输出这一路,是不是那个元件坏,断路了。如果风扇是18V供电,那就查一下12V这一路的二极管,这个易坏。

网友(2021-09-19):
查主电源芯片供电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