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E6440卡LOGO

楼主(2021-08-13):
今天,收到一位朋友送来的DELL E6440笔记本。问题是不开机。充电器测量输出电压正常。上电流表,也为0,但19V已经到主板了。CMOS没电了?测量了一下,3V,正常。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放一下CMOS电看看。去掉纽扣电池,咦,电流还真出来了,几经跳变,终于亮机了。貌似好了。可是卡在DELL界面,怎么操作都没反应,按F2也不能进BIOS,就算手动强行按下开机键都不能关机,只有断电关机。因风扇不转,背部CPU那一块也好烫。而插上CMOS电池,它有时能开,更多的时候开不了。看来主板还是有问题。
拆开主板,版号是LA-9932P。打开迅维,看网友的一些建议,有说查保护隔离。我想,差不多。现在保护隔离没有正常通过,导致插上CMOS电池就不能正常开机。
准备下图纸,可网上没找到图纸,于是花了5个大洋在某宝上买了一份,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根据图纸查找,当我按在EC上时,居然开机正常了。手放了又不行。当时以为是EC芯片有问题,可到了第二天早上,发现按住它旁边的电阻电容那一块,又可以正常开机。这下头大了,这到底是什么问题?难道板层之间断线了,若是那样,就无法修复了。
几经折腾,最后,发现是旁边的32M晶振Y6坏了,导致了前面的一系列故障。光加焊不行,必须换。于是从别的板子上换了一个,焊上去就OK了。至此维修结束。
如有问题,欢迎评论区讨论。写帖不易,欢迎支持加分。THANK YOU!

1339834524LA-9932P_salado_14_hsw_dsc_mb _xbuild_a0.pdf

网友:
楼主理论和实践经验都非常丰富,大牛B啊

网友A:
几经折腾,请问怎么发现是晶振Y6,详细过程能讲讲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经折腾,请问怎么发现是晶振Y6,详细过程能讲讲吗

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因为晶振在不工作时,会导致与它相关的芯片不工作。

网友C:
这晶振是32K还是32M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晶振是32K还是32M啊?

32KHZ,不好意思,打错了。

网友:
这也是大神了 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因为晶振在不工作时,会导致与它相关的芯片不工作。

谢谢楼主热心讲解

网友:
手里没有示波器,这种故障怎么查啊?

网友(点评):
万用表测晶振只能测压差。还有现在示波器买个几百块钱的也都基本可以用,难道几百块也懒得投资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确实不多见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大师

网友:
实践出真知,楼主大牛

网友:
关键是好了,牛叉人物

网友:
不多见,没有遇见过,下次注意,谢谢

网友:
思路清晰,过程祥细。

网友:
又学了一招,意外!

网友:
怎么发现的晶振坏的。,,,,,,,,,,,,,,,,,,,

网友:
老板技术很不错啊、、、、

网友(2022-08-08):
谐振电容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