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book X不开机

楼主(2021-08-13):
我的华为matebook X不开机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修。新手小白,每天看各位大神的维修经验贴,心潮澎湃,可惜还是不会。主板没修过,电池电压6.5V左右。

网友:
那就换主板

网友A:
先 打电话问下售后有没有过保

网友:
没过保就售后 过了还是交给专业的搞吧

网友B:
花几百找个专业人士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 打电话问下售后有没有过保

过保了,我18年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几百找个专业人士修吧

我不会修,是想找专业人士帮我看下。

网友:
维修不是看看论坛就可以的。要一定的理论基础。还有实际的焊接功底。

网友:
就描述三个字不开机,神仙都不能帮你判断,就算告诉你问题在哪里,你自己能修?确定不会问题扩大?发这种贴有何意义

网友:
直接发给总部维修算了。

网友:
还是请专业人士出马把,没经验的话自己搞可能把问题扩大,得不偿失。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电源接口坏。可以给几个电源口的清晰照片吗?谢谢!

网友:
这个没人给你看的,你得把待机基础参数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