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104 阻值多少 GTX 1070

楼主(2021-08-13):
   如题 最近接手一块 GTX 1070 的显卡,没整过显卡,就全板测量了一下,看到核心的电感全为对地0  显卡原本就不显示。
请教各位师傅们,就是问问像这种核心对地为0的阻值 显卡是算正常呢,还是就是短路了?

网友:
有些显卡就是000

网友:
用电阻档测

网友:
正常的吧,阻值低

网友:
这个是用电阻档就能测量出数值?

网友A:
二极管档测量,一定会有数值。只是很低。出现0.000那么盖白布。

网友:
用电阻档位测量,只要不是0欧就没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档测量,一定会有数值。只是很低。出现0.000那么盖白布。

要不要吹喇叭

网友:
应该是10 以内绝对不是0

网友:
要不要放首大悲咒

网友:
0.几,表精度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