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B85-G41 MS-785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08-13):
插上电源按开关无触发,发现无3VSB待机电压,找到图纸MS-7850
3VSB U47产生,U47要工作要,满足有供电,开启。测量第 3VIN 5V,第2EN 0V 无法开启。EN要想为高电平,Q53要截止。测量Q53GSYS3VSB_OFF5V电压,Q53被导通了EN被拉低。顺着SYS3VSB_OFF这个信号,这个信号由5VSB上拉到IOIO控制。IO型号为NCT6779D
EN要得到高电平,那么IO要把SYS3VSB_OFF信号拉低。接下来去查了下IO 发现IO46 85脚电压都没有。SIO_3VA
SIO_3VAU20转换过来的。
查了下3VA U45产生为3.3V正常 那问题出在U20上面。量了下U203脚有3.3V 4RTCRST# 也有3.3V有供电有开启 没有输出那么U20坏。实物上R381没有装是0欧电阻,直接一坨锡。再插上电源SIO_3VA3.3V了  IO也拉低了SYS3VSB_OFF这个信号。Q53截止,U47的第2EN得到了高电平,第6脚输出了3VSB  3.3V再次按开关触发上电跑码亮机。下面是位置图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师傅技术过硬

网友:
这个可以学一下!

网友:
我这有一块腐蚀的,没秃子,不好整

网友:
师傅技术牛

网友:
没有芯片换,只能适当调整

网友:
顺着老师的思路修机器真是一种享受

网友:
原来的381呢?去哪里了。

网友:
关键还是得看着图纸找信号

网友A:
你这个直接一坨锡后这个u20可以拆掉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直接一坨锡后这个u20可以拆掉不要

拆不拆都无影响

网友:
这个是把通病按流程完美分析出来了,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膜拜大神,谢谢分享

网友:
好技术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下,刚入门修主板,不知道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