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深海幽灵Z2 版本GK5CN5Z REV 1.1原厂开机快BIOS

楼主(2021-08-13):
深海幽灵Z2 版本GK5CN5Z REV 1.1
原厂开机快BIOS

深海幽灵Z2 版本GK5CN5Z REV 1.1
原厂开机快BIOS

GK5CN5Z REV 1.1.bin

网友:
发现这种机器南桥坏的很多 不过还好不是一体U

网友(2021-11-27):
深海幽灵Z2 Air-S 板号:GK5MP5X MB V1.1,故障现象:开机指示灯亮屏幕黑屏没图像,外接有显示能进系统。把PS4'PS5'PS8用零欧电阻代换就OK,拆出来测PS4'PS5'PS8都有1.4-1.7欧的阻值。

网友A(2022-01-05):
火神logo,亮机确实快,logo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火神logo,亮机确实快,logo不一样!!!!!!!!!!!!!!!!!!!!!!!!!

哈哈,发下图片

网友(2022-05-30):
1060版本的能用吗

网友(2023-11-14):
MECHREVO 机械革命 同方 深海幽灵Z2 Air (1050Ti I7进阶版)
19V 6.32A 120W
屏 N156HCE-EN1 Rev C2 30PIN
板号 GK5CN5Z V1.1
i7-8750H SR3YY
FH82HM370 SR40B
GTX1050Ti  N17P-G1-A1 1852A1
8G D4
SPI1 25B127DSIG 用GD25Q128B来读写
U5 IT8528E/FX
SPI2 25Q20CT ECROM
经测能用

网友(2024-03-29):
LOGO显示是火影

网友(2024-12-04):
亲测亮机快,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