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弛1050显卡1.8v电压不出

楼主(2021-08-13):
影弛1050显卡1.8v电压不出,把这个DC转DC芯片拆了其它电压就出来了,外接1.8v电压卡就能点亮,芯片换了故障依旧,芯片输入输出都不短路,芯片一装上只有5v电压正常,其它电压全无,大神指点下

网友:
旁边的三极管看到没,应该就是它控制芯片的开启信号的,全拆了吧。

网友:
时序好像不对,在我的记忆中1050显卡要先有1.8V然后1.8V芯片产生PG去开启GPU芯片的EN等

网友:
但是把1.8芯片拆了其它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拆了也一样

网友:
完了沉了

网友:
GALAX GTX1050 Ti_r1.0 1.8v

网友:
是不是没有en电压啊

网友:
楼主有没有rx560的图纸?

网友:
更换芯片,或者查1.8ven开启情况

网友A:
你睡觉觉这不是蹑手蹑脚手机在那那那

网友:
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睡觉觉这不是蹑手蹑脚手机在那那那

什么意思啊?

网友:
还没买回来

网友:
慢慢来,都是刚开始。

网友:
就是吓唬闹的意思

网友(2022-01-09):
大佬修出来了没,我这问题和你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