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瓦电源炸鸡了,5V芯片,UTC7608炸飞了,

楼主(2021-08-13):
辅助变压器,线炸断了,芯片炸飞了,电流检测贴片电阻炸坏了,,现在全部换了后,5VSB,UTC7608第一脚电压,一直在3到8V跳来跳去,第而脚电压,低于5V,没工作,我用万用表,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悬空,有1到2V的电压跳来跳去,谁能告诉我,什么原因啊,大神指点下,让我少走弯路,啊

网友A:
这个UTC7608的电路图,或者关于UTC7608的ATX电源图,有人有没啊,百度了半天,2个电路都没找到,自己画的话,太麻烦了,谁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UTC7608的电路图,或者关于UTC7608的ATX电源图,有人有没啊,百度了半天,2个电路都没找到,自己画的话 ...

UTC7680D可以用SDC606P直接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UTC7608的电路图,或者关于UTC7608的ATX电源图,有人有没啊,百度了半天,2个电路都没找到,自己画的话 ...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41192-1-2.html

网友:
UTC7608D、SDC606P、ME8117可互换。

网友:
先谢谢上面大佬的指点,UTC的应用电路图,没找到,但是找到了606P的应用电路图。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那个UTC的PDF表里显示,取样电阻20欧姆,因为我这个电源这个取样电阻炸脱皮了,只知道1开头,我就用了,18欧的电阻替代了,我刚看了606P的取样电阻,只有0.85欧,我在想会不会,我取样电阻,取大了啊,UTC取样电阻的电压,超过0.625V会进入保护状态。我在想要不要把这个18欧的取样电阻,调到10欧,看看,,会不会,好

网友A:
这个取样电组,1.8/1.8,算是1.8欧姆,8分之一瓦么,取样电阻这个瓦数,有点偏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取样电组,1.8/1.8,算是1.8欧姆,8分之一瓦么,取样电阻这个瓦数,有点偏低吧。

图中R8电阻是两个1.8欧并联..........

网友:
换成1欧的取样电阻后,5VSB输出电压,1到3V跳来跳去,有没人知道什么好的仿真软件啊,自带芯片多的那种,MULST仿真,找不到芯片,想按电路图,搞个仿真,来分析那里出问题了,找不到芯片的,真是难受

网友:
1欧还跳就是其它反馈的问题了

网友:
很负责的告诉你,我手上的杂牌电源是这样用的---UTC7608D用0.75欧的,功率1瓦,SDC606P用1欧的,功率0.25瓦

网友:
首先要确定变压器线炸断的原因,如果是初级短路查初级,如果是次级短路或过载也可能,那就要先排除次级问题,1脚电压跳变可能是IC重复启动所致,我觉得是IC保护,副电次级有短路或大电流。。

网友:
输出有跳变,那就对了,现象就是我说的,IC保护重复启动,查次级输出

网友:
又一台电源也是5VSB输出问题,图片上的那位朋友,和我这个情况,一样,只是看他们的留言没有解决办法,我现在又碰到的这台用的芯片BH0170A,芯片脚位,不同,但是功能是一样的,这两个5VSB的现象,都是一样的,HB脚启动脚的电压,一直在18到90V之间跳动,VDD的脚在1V到10V跳动。我找了一台好的电源框龙的,用的BH0170A,HB的脚的电压稳定240V,VDD稳定8.8V,我把这个好的电源的芯片的FB脚和地之间的贴片电容,换到了坏的那个电源上,那个坏的电源,没有好,故障依旧,以为不是电容的问题。我找了个差不多的贴片电容,比原来那个狂龙的贴片大一点的容量的贴片,装在了好的矿龙上面,结果,好的狂龙坏掉了,电压也是一直跳动,和坏的那个一样了,既然这样,我就在想,那个贴片的容量变大,充电电流时间变长,相当于,反馈脚的电流增大,就降低PWM的占空比,导致,输出电压降低。然后,我就直接把好的狂龙那个贴片电容拆了,5VSB就正常了。本来以为找到问题的原因了。我就把那个坏的电源的贴片电容拆了,结果没有好,郁闷,加上头痛啊。上面那个朋友说是后级问题,应该不是的,我把辅助变压器拆了,这个IC的电压,故障一样的,这个反馈脚的电容。到底起的什么作用。有没高手,来指点下,说说看法

网友:
谁知道,这个万能模块,是个什么东西啊,我这里能不能用,万能模块解决问题啊

网友:
现在有搞定了,那个HB0170A的,电源5VSB电压出来了。我都准备准备搭建电路了,最后还有几个零件,趁早上起来头脑清醒点,在看了电路图,就那么几个零件,想我还有几个地方,没拆下来看过。就拆下来,试一试吧,都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那个二极管坏的几率真的不大。就是BH0170A的VCC脚和变压器的一个脚,通过快恢复107相连接,是吧,还有一个快恢复107也是通过变压器的一个脚相连,待机时候,产生21V的电压,开机时候变成15V给6800芯片供电的。结果就是这个给6800芯片供电的这个107.坏了, 拿下来测速,正向压降有540,正常,反向应该无穷大,结果反向,有了1000多了压降。,拆下来,就好了,接下来,我就要在修一下,那个7608,看看,是不是也是这个坏了

网友:
趁早上起来,头脑清醒点,在看了下电路图,结果搞定了

网友:
不能回复了么么

网友A:
FR107不能替换HER107么,换上去后。直接烧2.2欧的,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2021-10-05):
留贴做个记录,收到一个同型号的电源,那个保险电阻,是1.2欧姆的铁片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R107不能替换HER107么,换上去后。直接烧2.2欧的,电流取样电阻

FR107不能替换HER107,HER107能替换FR10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R107不能替换HER107,HER107能替换FR107...............

没试过,真的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试过,真的这样吗?

你仔细看一下PDF手册.................

网友:
副电源旁边有个电解电容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