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11om-ds2v无CPU供电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希望可以帮助需要的人

楼主(2021-08-13):
更换dcq2即可  分压电阻不行了

网友:
是VCCSA_EN信號

网友A:
标题打成11om  是故意让我们搜索不到是吧~

网友:
楼主的什么软件?

网友B:
用的应该是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应该是网络。

网络 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题打成11om  是故意让我们搜索不到是吧~

不好意思 打错了

网友:
对都是这个vccsa电压问题,我修过不是开启,是358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