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自动进bios,引导硬盘都正常。无解吗?

楼主(2021-08-13):
这种山赛板子,bios真难找,刷遍了论坛的bios,就一个能亮屏还无法进系统。求助各位师傅有一样的板子分享歌bios把。

补充内容 (2021-8-17 01:31):
幸苦大家了,今晚折腾了一下bios修改。总算是修复完成了具体故障不清楚就是用amibcp修改了bios的集显输出选项。然后刷入修改后的bios,再盲操一下bios重置就可以正常了

网友A:
什么问题  是进不了系统吗

网友B:
问题没说清楚,,说卡系统还是卡 开机界面logo ,如果卡开机,那bios 和 网卡芯片 试试、

网友:
断开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  是进不了系统吗

每次开机自动进bios,必须从bios选择引导才会进系统,就算第一启动项设置每次也是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没说清楚,,说卡系统还是卡 开机界面logo ,如果卡开机,那bios 和 网卡芯片 试试、

每次开机自动进bios,必须从bios选择引导才会进系统,就算第一启动项设置没错也是这样子

网友C:
分区格式?引导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区格式?引导方式?

在bios里选择引导可以正常进系统,而且进系统后一切正常,如果重启就又会自动进bios,又需要选择。

网友D:
原机bios开机报警,刷了几个不是开机没反应,就是开机自动进bios。提示什么错误,刷了好几个bios都一样,要不就点不亮。开机必须先报警2声短,再报4声短,然后就自检通过的声音。跟这个师傅板子一模一样的情况。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5350-1-1.html

网友:
好像是工控板,小厂的不好找

网友E:
如果是按我的思路,就是先刷BIOS,不行拆网卡,不行拆声卡,再不行就桥了。

网友F:
bios设置不能保存?怎么没找到主板bios芯片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设置不能保存?怎么没找到主板bios芯片在哪

bios在背面,25q32bsig的型号。bios的设置可以保存,就是不起效。

网友:
你这问题不好修,应该是那种mini主板吧,这种基本都是杂牌,我修过一台,问题是加载显卡驱动,就灰屏,直接换了板了,别折腾了,浪费时间,直接换板得了,找bios除非你有相同的主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按我的思路,就是先刷BIOS,不行拆网卡,不行拆声卡,再不行就桥了。

但是进系统各项功能都正常,这样拆没有意义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但是进系统各项功能都正常,这样拆没有意义把。

那我反过来问一句,既然进系统各项功能都正常,你发这个帖子纠结开机自动进BIIOS,有意义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我反过来问一句,既然进系统各项功能都正常,你发这个帖子纠结开机自动进BIIOS,有意义吗?

这是做nas用的主板,平时都不接显示器键盘,如果不会自动进系统就没有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原机bios开机报警,刷了几个不是开机没反应,就是开机自动进bios。提示什么错误,刷了好几个bios都一样,要 ...

机器拿过来是裸板吗 感觉少了什么设备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做nas用的主板,平时都不接显示器键盘,如果不会自动进系统就没有意思。

就是因为要解决你这个问题,把可疑的物件一个一个拆掉,拆掉后没有问题,就说明那个物件损坏,更换即可。你是没有试过芯片软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因为要解决你这个问题,把可疑的物件一个一个拆掉,拆掉后没有问题,就说明那个物件损坏,更换即可。 ...

没有bga焊台搞不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机器拿过来是裸板吗 感觉少了什么设备吧

感觉就少了lvds把,但是也不能,毕竟有机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因为要解决你这个问题,把可疑的物件一个一个拆掉,拆掉后没有问题,就说明那个物件损坏,更换即可。 ...

感觉这个桥换了应该会好。

网友H:
感觉还是BIOS问题,原板刷错了BIOS造成的。

可以试试看CMOS能否正常保存

也可以把硬盘接在不同的接口上看能否直接进系统,看BIOS是否是锁死在某个接口。最好还是找到原板BIOS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网友I:
我看桥的问题多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觉还是BIOS问题,原板刷错了BIOS造成的。

可以试试看CMOS能否正常保存

原版bios不亮屏,开机有报警,感觉像是bios重置后默认到lvds显示了,现在想用软件修改bios然后再刷入。但是amibcp打不开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看桥的问题多点吧

桥的价格挺贵不划算。

网友:
bios上传在这里了,刷入后按del进bios盲操一下bios重置就可以了,按f3重置,按f4保存并重启就可以了。

1037u双网卡刷入有不亮屏的开机按del进bios按f3回车-按f4回车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