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笔记本开机到进度条卡死机,PE进度条也卡死机,BIOS下不会死机

楼主(2021-08-13):
联想z360笔记本开机到进度条卡死机,PE进度条也卡死机,BIOS下不会死机,换过内存,换了新硬盘,装系统一样,有时能进系统,但很少,多数卡死。不是卡LOGO哦,是到进度条,这里。,有朋友修过这种不

网友A:
级别不低 看你发表的主题 没一个关于维修的 ,,你不是专门的做维修的吧,,这问题 还来求助,,,真不知道你这级别 怎么上去的  有待思考  质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级别不低 看你发表的主题 没一个关于维修的 ,,你不是专门的做维修的吧,,这问题 还来求助,,,真不知道 ...

你遇到,修好了?可否 指教下

网友B:
十有八九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有八九桥的问题

有遇到过不,

网友B:
这种问题 华硕的板子坏的多 不是桥就是板载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 华硕的板子坏的多 不是桥就是板载内存

这是老机器  今天换了片主板 也是一样,真是头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