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大佬有技嘉gtx560 1g的点位图

楼主(2021-08-13):
哪个大佬有技嘉gtx5601g 的电路图点位图那些东西。手上有块板子核心供电和pex供电的控制en信号跑线发现好像开路了,没图不知道怎么跑了。要是不要控制管 加点强开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吗

卖啥?板子吗?

网友B:
是的,大佬。可以发给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大佬。可以发给我吗?

给钱就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钱就可以啊

要多少钱。。。

网友D:
1.0V供电芯片的EN信号由核心供电芯片PG脚而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0V供电芯片的EN信号由核心供电芯片PG脚而来。

大虾现在偶尔能点亮了,核心供电ic是 ncp5388没找到你说的pg脚。却发现有个1.6v的控制电压,开机后会慢慢上升,上到3.0左右链接的三极管就饱和了。然后就黑屏。拆开串联的电阻测量控制端万用表居然有电压反应,二级档测量是680,电阻档就是无限大,尝试过短接这个点,但是只要测量都有电压反应。跑线也跑不到,估计是进核心的。这是啥功能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虾现在偶尔能点亮了,核心供电ic是 ncp5388没找到你说的pg脚。却发现有个1.6v的控制电压,开机后会慢慢上升,上到3.0左右链接的三极管就饱和了。然后就黑屏。拆开串联的电阻测量控制端万用表居然有电压反应,二级档测量是680,电阻档就是无限大,尝试过短接这个点,但是只要测量都有电压反应。跑线也跑不到,估计是进核心的。这是啥功能脚?

哪个脚啊?

网友:
这个点,应该是1v  en的信号输出脚,具体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