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 LaserJet P1106的打印机在电脑设备管理里面认出1015,驱动装不上

楼主(2021-08-13):
HP LaserJet P1106的打印机在电脑设备管理里面认出1015,驱动装不上,不管是1106还是1015都不行

网友:
官网有固件不知刷一次行不行

网友:
直接上官网下,或者驱动精灵自动安装,360驱动大师也行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
电脑原有驱动完全删除掉,重新安装正确驱动

网友(2021-10-06):
先安装一个1106驱动,然后手动添加打印机,端口选USB就可以了。

网友:
再不行就换主板了。

网友:
找个正确的rom,把芯片重新刷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