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rx470d

楼主(2021-08-13):
这种是不是没救了!

网友A:
报错43,为什么就没救了??修修看不就知道了吗?bios 显存 供电 都有可能

网友B:
下个显卡补丁,挖矿的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个显卡补丁,挖矿的都知道

仙人指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错43,为什么就没救了??修修看不就知道了吗?bios 显存 供电 都有可能

43不一定就是BIOS 显存 供电也有可能是核心晶圆与底座直接脱焊虽然概率低也可能是核心坏了这种带宽巨低的第一次遇到就一组值为空不至于带宽怎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