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0重摔不开机不读卡故障维修

楼主(2021-08-13):
小米10重摔不开机不读卡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小米10

  【故障现象】:机器为重摔不开机,开机出现空的电池标志。

故障机 图1

【故障分析】:

  开机出线空电池标多为电池正极的电压检测通路及其芯片损坏导致。

【维修过程】:

点位图 图2

  从鑫智造点位图看电池正极通两个电源U5500和U5200,我们先看u5500是送到A7脚。

小米10重摔不开机不读卡故障维修 图3

原理图 图4

  从原理图看这个A7脚正是电池正极的检测脚。

有摔过塌陷的痕迹 图5

  观察U5500的屏蔽罩已经有摔过塌陷的痕迹,这种多会导致芯片虚焊。

屏蔽罩加焊 图6

  直接拆开屏蔽罩对其进行加焊,开机可以正常进系统。

小米10重摔不开机不读卡故障维修 图7

卡1不读卡 图8

  但是卡1不读卡。

小米10重摔不开机不读卡故障维修 图9

  两个卡共享一个检测脚,所以检测脚就排除了。

小米10重摔不开机不读卡故障维修 图10

小米10重摔不开机不读卡故障维修 图11

  打了一下两个卡槽的底脚阻值,发现卡1的第五脚阻值OL,根据点位图测量得知他到电阻R6302断线。

点位图 图12

小米10重摔不开机不读卡故障维修 图13

  只能拆开卡槽进行底脚飞线,同时把R6302拆掉短接。

卡槽底脚飞线 图14

小米10重摔不开机不读卡故障维修 图15

  装回卡槽测底脚阻值发现卡1、卡2好几个脚都变成了Ol。

小米10重摔不开机不读卡故障维修 图16

  原来卡槽底脚也是连到显示小板的。

小米10重摔不开机不读卡故障维修 图17

  这个显示小板如果不装是不会显示的,也会导卡信号OL,上面集成了OLED显示电路。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一切正常。到此,小米10重摔不开机不读卡故障完美修复。

故障修复图 图18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维修除了三板斧,更加要细心,细心,再细心。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
啥剪刀这么厉害!?

网友:
运气这么好没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