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T6-X5 板号 6-71-n85h0-d02 开机电流0.3A

楼主(2021-08-13):
神舟战神T6-X5 板号 6-71-n85h0-d02 ,触发电流0.3A,检测发现CPU供电、VCCGT供电,独显供电及显存1.35V供电没出,其它供电都出来,通过时序检测发现先有CPU供电才会出VCCGT供电,按时序测试CPU供电之前所有电压及信号都是正常的,cpu供电芯片是RT3606BE,27脚VCC测得是5V ,24脚EN测得3.3V正常,39脚DVD测得是4.6V,此电压是19V分压过来的是正常的,CPU供电2路双MOS管是正常的,也更换试过,请大神帮忙分析下,还有什么条件没测试到!感谢!

网友:
bios刷过,另外从时序看VCORE_PG出来后,才有Vcore电压,这个很奇怪,不过VCORE_PG也有3.3V

网友:
另外38脚和48脚都是vcc限流电阻过来的,触发之前都是18.5V,触发之后降到0.46V,应该也是正常的

网友:
45脚PWM1和44脚工作时有2.5V,因没有示器测不了波形,后级驱动芯片的EN和VDD测试都是正常的

网友:
有后续了楼主说一下

网友A:
看24m晶振起振没  没有就换桥有就换u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24m晶振起振没  没有就换桥有就换u

谢谢!24M晶振一脚0.48V,一脚0.38V,也不知起振没,没示器,碰触没反应,准备搞个RT3606BE试下,再不行换桥了

网友:
最后有查出是什么问题吗,这个因该是个通病,我手上有一天故障一模一样

网友:
应该不是桥的问题吧,我手上的故障和你的一样,但有时候有能开机显示

网友(2021-10-24):
楼主搞定没? 手上有台一样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