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5打印只能显示一小半。

楼主(2021-08-13):
如图,打印机之前出现激光器错误,开机无任何反应。
更换激光器之后能打印,但打印出来的文件,只能显示左侧一点点,中间很浅基本看不清,右边有点点印记。打印中途,关机,把鼓取下,鼓上的字迹左边是黑的,其余部分都是空心的淡淡的字体。鼓是好的,放在其他打印机上正常
请问各位高手,这一般还能是什么问题呢?

好了,激光器的问题,买的那个新的激光器安装上有点错位导致的。最后把新的激光器拆开,放在以前的盒子就行了。 买的新的,没考虑到这些,还以为是其他问题。

网友:
加粉  没粉了

网友:
嗯,激光器的问题,激光器型号给我发错了,安装有点错位导致的。

网友:
激光器,,鼓

网友:
应该还是激光器的问题

网友:
激光器没有装好,再检查下镜片

网友:
都是高手,1106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这个都不知道硒鼓的拉簧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