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白屏 12H34 短路

楼主(2021-08-13):
AOC 27寸 屏幕白,给客户说是屏的问题,客户直接换新的了,本来我也没抱多大希望去修,没事来研究了一下,发现供电一直跳电压,电容芯片都拆完了,还是短路,都以为是排线上的芯片问题了,最后发现是屏电路板上的12H34 短路,也不知道这是啥,用什么代换

网友A:
这个型号的好像是N沟道的三极管

网友B:
华硕27寸 的一款显示器 也有这个问题    是不是通病

网友C:
感觉像是三端稳压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27寸 的一款显示器 也有这个问题    是不是通病

已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是三端稳压块

已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的好像是N沟道的三极管

已经修好了

网友:
应该做升压用的

网友:
直接屏幕边条拆一个

网友:
兄弟,你这个是怎么修好的,我这个一样,这管子到底是什么作用,我感觉是升压用的换上去连着ic的那一脚还是没电压,求告知

网友(2021-09-12):
我也希望了解一下

网友D(2022-04-30):
引用 网友E:
已修好

是什么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