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5-7572笔记本电流0.6、CPU电容引起掉电

楼主(2021-08-13):
主板板号:LA-F251P 1.0 显卡被人动过

这机子问题是触发电流跑上0.609掉电、内存拔掉也掉电
一开始以为是通病刷BIOS。打开资料盘找出来刷上去结果还是一样又把独立显卡断开,卧槽 还是一个鸟样?
测试电压是否缺少电压之类的,可惜都正常
抽根烟压压惊想想之前在学徒时候修的差不多问题是不是在CPU电容的问题
想到就做,从料板上面扣了个330电容【原本电容是33 1E8D】不知道是多大的,把CPU周围电容换一遍,死马当活马医

换上去后接电触发,哎哟我去
不掉电了?等了差不多2分钟都没电容看来正常了,
拔电接屏幕正常没一会亮了,装机起来测试

i5-8250U 内存8G 独立显卡N卡MX150-2G
BIOS是之前备份的风扇不会狂转,看清楚配置显卡【下错了别骂人】

网友:
楼主凭经验维修的大佬啊,换换CPU周围电容就搞好了,能说说为什么换电容吗,什么原理?

网友A:
这个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电容彻底短路容易发现,像这种电容不良的隐形故障确实比较头痛。

网友:
这类问题还没有遇到,遇到了试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机器一定要多试一下,也有可能是CPU虚汗了,之前遇到过以为是换电容好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不可思议

介个头像

网友:
还能这样修吗 见识到了

网友:
会不会因为换电容加热了cpu。还是等楼主来个后续吧。

网友B:
掉电  感觉好难修呀   为啥我遇到的掉电换电容不会好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
现在好少见cpu电容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  感觉好难修呀   为啥我遇到的掉电换电容不会好

掉电的基本都与电压有关系,一方面DC转DC之间的芯片出问题,温度芯片或电阻问题,还有bios问题,先易后难吧!

网友:
估计是cpu虚焊了

网友:
八代的机子电容会坏的几率太小了,你多测试吧

网友:
8代的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电容短路的,电流还能跑这么高,少见

网友:
拉倒吧。是不是刷完BIOS没多开几次? 这个机器清完COMS得多开几次才亮。

网友:
这个机器cpu爱坏

网友:
你这样修出来,不一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