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 触发秒掉电

楼主(2021-08-13):
待机检查各电压正常。强行开机。1 +1.05ME  1.05V正常。2.内存 1.5V 正常。3.桥 1.05V正常。测量所有供电全部正常
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应该产生两个PWROK 和 APWROK  可这两处测试点都只有0V。想问。是不是桥挂了。或者虚焊了?

网友:
io也要考虑下吧

网友:
可能是IO检测间题,我今天刚修好一块差不多和你的一样案例的,不过你最好上个图让大家可以更快分析下问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