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显示屏有一块竖型区域在纯黑环境下比旁边亮是咋回事

楼主(2021-08-13):
RT
饱和度貌似偏高,这个可以修复吗?

网友A:
屏幕 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 废了。。。。。。。。。

老哥你遇到过吗?这是啥原理啊

网友:
屏排线的事情

网友:
换显示器吧

网友:
坏了啊,换了

网友B:
背光板坏了换背光

网友:
屏坏,可以压排

网友C:
这一组tab模块有问题咯

网友D:
屏连接的tab软排线问题,这类还是经常见到的。

网友:
屏的Y有短路

网友(2021-09-13):
引用 网友D:
屏连接的tab软排线问题,这类还是经常见到的。

怎么修呢?手动能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光板坏了换背光

应该不是被光问题吧,纯黑色背景下这一个地方反而比较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组tab模块有问题咯

这个应该是某一个信号问题还是好几个信号都有问题

网友:
确定了,是软排线有腐蚀,清理了一下没修好

遇到好几台了都是排线腐蚀,买个压屏机应该会很赚钱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