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150 PRO GAMING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08-13):
asus B150 PRO GAMING 1.02主板,不触发,经测开关上有3.3V正常,IO工作电压正常,IO的60脚61脚触发有跳变,63脚PSON#有跳变,但是ATX4 脚没反应,由于没图纸,直有疯狂找线,最后找到一个开关三极管处。 但是就此找不到后面线路,没办法就直接从三极管处飞线至ATX电源座PSON脚,完美触发。

网友:
没点位,很难找到。。楼主厉害

网友:
没有图纸要找要费很多时间,有经验的话会快一些,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维修思路不错

网友:
断线了?华硕主板好像很容易断线。

网友:
图片太模糊,都分不清是哪个三极管。

网友:
黑色主板是怕看的太清楚啊

网友:
有图好办事

网友A:
台式机的IO关键脚位可以盲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的IO关键脚位可以盲修不…

有点难吧,我好几块板没图纸脚位,都没弄起来。

网友:
线断是吗?

网友:
不确定,因为没图纸。

网友:
好技术,认真

网友:
对图要相当了解才找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