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两个多月的系统还没有搞好,请

楼主(2021-08-13):
装了两个多月的系统还没有搞好,请问各位大师有知道怎么把这个系统装好,我还要怎么做,真的很头疼,谢谢了。

网友:
键盘换个试试 这一看就是键盘卡住了

网友:
笔记本进水,或者受潮,按键卡主

网友:
非常感谢师傅的回答,明天买了试试。

网友:
键盘有问题了吧。

网友:
都说是键盘的问题,买一个试试再说,谢谢师傅了。

网友:
哈哈,拔了键盘试试

网友:
来自: 中国
键盘坏了,换个吧

网友:
键盘卡住了,或者键盘坏了

网友:
键盘坏了,你这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笔记本,键盘拆掉,外接一个试试,台机,简单,换个键盘

网友:
谢谢师傅,我这是一个老笔记本了thhankpad一代的

网友:
是的,谢谢师傅的指导。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玩一辈子

网友:
现在已经装好了系统,装xp卡的直接没法看,最后还是装了win7才流畅,看视频流畅的很,到此,这台笔记本算是告一段落了。

网友:
牛逼 键盘明显卡住了

网友:
其实到最后我才明白,之前都说是键盘出了问题,但是我从淘宝买了两个(只有二手),装上以后都是一样的情况,所有的问题并没有影响我装系统,现在电脑看电影视频什么的还算流畅,这台本子只要是屏分辨率高点,以后装个系统拿来练练手、应急还可以。

网友:
键盘故障,更换一个

网友:
换了两个了,都是一样,不过不管用哪个系统都能装上了,但是键盘都是一样的,而且还是都有这样的符号存在,现在能正常使用,偶尔还会在某些操作上出现这种符号的。

网友:
键盘问题吧

网友:
都是说键盘,我换了两个了一样,不过最后系统一样装上了,现在很流畅,只不过有时点个东西的时候还出这种东西,但是不跟这个一样,符号变了变,也差不多,我估计是设置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