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硬盘复位,再点位上叫什么名字呢?

楼主(2021-08-13):
再修,华硕H81,不认硬盘。
我一般都是换桥的。在量耦合电容两端后。
想查复位,但不知道那个信号。翻看yi'bian也找不到。

网友:
这么简单 ,拔掉主板电池就复位

网友:
我找到了,名字叫:
S_HD_RST#

网友:
换桥还是谨慎为好,毕竟桥也不是这么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