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硬盘的时钟,复位名字。

楼主(2021-08-13):
CK_100M_SATAP

S_HD_RST#

网友A:
从小不学好,
长大修电脑
电脑修不好
说着要换桥

网友:
下次,就可以去查查硬盘的条件了。就不用迷信班的换南桥了。hoho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小不学好,
长大修电脑
电脑修不好

修电脑也要理论知识的,你看不起修电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电脑也要理论知识的,你看不起修电脑的?

说着玩的,只是随便说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