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b250主板无核心供电求助

楼主(2021-08-13):
主板在本论坛有图纸下载,能开机,测量除核心和gt供电外,其他电压都有,pcie无复位,核心供电en有,核心供电芯片为isl95866,4+3相,用示波器测量无cpu到供电ic的时钟,时钟脚电压1v正常,该主板使用itx电源供电,在映泰h81s2主板上能正常点亮,怀疑问题出在主板兼容性上,求解决思路

网友:
加焊 南桥。。。。。。。。。。。

网友:
把你所知道的供电全部列出,然后表明多少电压,别人才好给你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