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289报软件性错误!

楼主(2021-08-13):
A2289报软件性错误!

网友A:
苹果安装系统一般报错就是 时间不对,用命令行可以修改时间到今天,另外一个就是硬盘删除分区重新格式化一下,最新的 苹果系统硬盘格式变成 AF 开头那个,一般我格式化一下。经常报错都是时间问题。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安装系统一般报错就是 时间不对,用命令行可以修改时间到今天,另外一个就是硬盘删除分区重新格式化一下,最新的 苹果系统硬盘格式变成 AF 开头那个,一般我格式化一下。经常报错都是时间问题。你可以试试。

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