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110MS无CPU供电估计是通病,附测试可用BIOS

楼主(2021-08-13):
     接一台联想启天M4600开机通电风扇转无显示。板号IH110MS R:1.0     过程:测除无CPU供电其他供电均无异常。抱着先易后难的想法在论坛随便下了一个BIOS刷上,开机CPU供电就出来了并顺利开机,但刚出LOGO就黑屏了。重新开机又没有CPU供电了。考虑到刷BIOS后能出LOGO电路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于是在论坛搜到一个可以正常使用的BIOS文件刷上后再次开机成功引导进入系统,以为就此结束了。没想到关机后再开机又回到原来的现象了。

    解决办法:最后换了个华邦的25Q64问题解决。

网友A:
·这个程序是原厂的吗??开机快不快》 我手里有个机器BIOS坏了 客户自己升级BIOS搞坏的 。一直没找到BIOS程序

网友:
原来是EEPROM芯片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是原厂的吗??开机快不快》 我手里有个机器BIOS坏了 客户自己升级BIOS搞坏的 。一直没找到BIOS程序

开机快。直接用编程器写上去就可以了,不用修改。

网友:
不一定是通病,但是现在的板子碰到过几片

网友:
lu guo………………

极致科技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

网友:
又是一个bios引起的cpu 供电问题。。。bios芯片有暗病还真测不出来

网友:
下次试试看

网友:
巧了手里有一个这个主板也是不开机我试试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受教了受教了受教了受教了受教了

网友:
有没有人遇到,电流跑到0.26A就停这了,电流上不去了,分享一下

网友:
我刚好有一块,+VBAT短路,除PCH有关的元件全换都不行,就要放弃了.

网友:
BIOS芯片坏了?这个就少见了

网友:
原来是BIOS芯片不良引起的CPU无电压,学习了。

网友(2021-09-15):
我也遇到一块,先刷个BIOS试试,这板子不少问题呀

网友:
谢谢分享,好人有好报的

网友:
刷BIOS能解决好多想不到的问题,如果手上有数据上来先刷一遍BIOS,能解决因软件引起的故障。

网友(2021-12-15):
感谢分享,该BIOS是好的。BIOS芯片坏还真的不多见!

网友:
竟然是BIOS芯片坏了

网友:
谢谢分享。思路要清楚。不能老干桥

网友:
无CPU供电 一刷就亮

网友(2022-07-03):
有电容短路 内存卡槽附近 写吗写点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