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识别硬盘

楼主(2021-08-13):
笔记本不识别硬盘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能不能识别?要是能识别就是原来的硬盘坏了

网友:
求助 ?描述不具体

建议找专业维修店面检修

网友:
大哥,你是技术员么?你描述好歹多一些好么,,换个硬盘试试,或者在BIOS里看看能不能发现硬盘判断下是硬盘问题还是BIOS你没设置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