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音频输出插头老是出现已拔出、已插入

楼主(2021-08-13):
华硕主板,新装的系统,音频管理器一个劲弹,
使劲扭晃了,确认了音频输出插头连接良好肯定没事,不过后来稳定了,没事了。
问题是感觉不像集成声卡或输出插头插座的事,别的部位有问题会造成这个现象吗?例如内存、cpu?

网友A:
设置的原因,你打开声卡页面关闭前置检测

网友:
我遇到过几次。。插上3.5头  一顿狂扭  音频输入口里面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的原因,你打开声卡页面关闭前置检测

前置的线都没插呀

网友:
二楼解释是对的,你差不差和关闭前面板检测是俩码事,或者你从官方下载正面完整版的音频驱动也能解决,这个简单说就是你系统、驱动、设置问题不用考虑硬件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