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ad 5 ipad air 不开机 红屏重启

楼主(2021-08-14):
换过u2 换过硬盘两个..一个拆机ipad黑盘一个海力士硬盘64gb... 可以进dfu,屏幕全黑,爱思到11%...itunes一直没有报错就卡了一样。爱思显示不能从dfu切换到恢复模式..  我以为暂存被我吹到.. 有重新做了暂存还是一样.. 把客人原来硬盘装回去,按住home键可以连接到恢复模式,可以亮屏恢复模式一条数据线,刷机报错19%,itunes报错4013...   没有到进度条又回到屏幕又回到恢复模式...   不确定暂存有问题还是cpu有问题,放弃了.. 有人碰见过吗?..  一直单板加电刷机没扣电池刷机有影响吗? 谢谢

网友:
最好是用电池刷机

网友:
你这个案例让我想起之前我收购的一台小8,开机恢复模式,爱思踢出恢复模式就白苹果重启,打开看是彩虹板 :(,踩雷。 于是就当玩儿了,试着爱思刷机,21%报错4013,应该出进度条的时候进入恢复模式。对比正常刷机的日志,发现正常机子这个时候有一个“Mux version 3 event happened”而彩虹板没有发生而是重启进入了恢复模式。记得usb芯片有个什么USBmux,当时也没仔细研究过,不懂,换过usb芯片业没用。搜Mux只看到叫什么多复用电路,具体不太明白。有没有大神分享一下相关知识呢?

分享这个案例,也帮不了你,权当相互参考吧

网友A:
都到这份上了换个暂存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网友B:
我朋友前两天刚修好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机,重装CPU搞定。

网友:
这个难修了!

网友C:
iPad5挑硬盘的,不要傻八辣鸡的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iPad5挑硬盘的,不要傻八辣鸡的搞

我知道挑硬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到这份上了换个暂存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没有暂存替换 放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朋友前两天刚修好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机,重装CPU搞定。

早知道重做cpu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