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代至九代SVID产生条件

楼主(2021-08-14):
六代至九代SVID产生条件

网友A:
感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技术的贴子

网友B:
少了个CPU复位吧

1个复位
2个PG
3组时钟
加几个电压
CPU与PCH通过DMI总线通讯OK后才发出SVID 开U供电 过内存发集显SVID  出集显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了个CPU复位吧

1个复位

对的,总结得非常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技术的贴子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一直都不知道具体的条件,只能修简单的问题,现在可以有更多可以查的条件了,谢谢

网友:
能标上箭头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一直都不知道具体的条件,只能修简单的问题,现在可以有更多可以查的条件了,谢谢

拿走,不谢!

网友:
搞个截图就好了

网友D(2021-10-20):
引用 网友B:
少了个CPU复位吧

1个复位
2个PG
3组时钟
加几个电压
CPU与PCH通过DMI总线通讯OK后才发出SVID 开U供电 过内存发集显SVID  出集显电压

Cpu复位不是要等核心电压正常才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复位不是要等核心电压正常才发出?

100系列以上是 有CPU复位才会发SVID  给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多谢分享这么宝贵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