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HDMI供电只有2.2v

楼主(2021-08-14):
三端稳压器测了是5v,vga口正常显示,HDMI和dvi电压不够不能显示,没有看到74门电路芯片

网友:
三端稳压器的上脚5付,左下角0付,中间脚5付,右下角12付,我又找了块相同稳压器的板子测得它的左下角有3.8付好像

网友:
测了一下这个脚对地短路,该往哪里查

网友:
稳压管型号1117

网友:
说得很乱,查了一下,应该就是5v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