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430

楼主(2021-08-14):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关于T430这块主板的VCC3SW是怎么产生出来的?我测量这个联想芯片(U101)第99脚有19V、100脚7.5V左右、59脚102脚19V、98脚0V。这些电压都有,但是不能产出VCC3SW,芯片买了3片换了都不行。(单独用可调电源调个3.3V给103脚加一下电,它就有VCC3SW!不知道为什么?)但发给客户一个月左右还是返修了

网友A:
100脚就是检测适配器同时也是开启vcc3sw的,相当于稳压器的开启,也是待机,看看100脚分压电压是不是正常,应该是4.几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脚就是检测适配器同时也是开启vcc3sw的,相当于稳压器的开启,也是待机,看看100脚分压电压是不是正常,应该是4.几差不多

100脚有7.5V左右!我想不通的是,我用可调电源3.3V单独给VCC3S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脚就是检测适配器同时也是开启vcc3sw的,相当于稳压器的开启,也是待机,看看100脚分压电压是不是正常,应该是4.几差不多

100脚有7.5V左右!我想不通的是,我用可调电源3.3V单独给VCC3SW加一下电,它就可以正常输出3.3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脚有7.5V左右!我想不通的是,我用可调电源3.3V单独给VCC3SW加一下电,它就可以正常输出3.3V了

c611电容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