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70 掉电 放电就好 有人搞过吗

楼主(2021-08-14):
来个X270  不开机,发现 按开关亮几秒 掉电。拔掉电池  再来就好    放一段时间 在开 还会出现。BIOS已经刷过

网友A:
RTC供电是否偏低,只有2点几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供电是否偏低,只有2点几

忘了说  CMOS电池3.1   我是吧内置电池拔掉,CMOS电池没拔  干了遍CPU 试试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