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我前两天手工摆了一层锡

楼主(2021-08-14):
各位师傅,我前两天手工摆了一层锡球,用了近3个小时,但是在加热的时候锡球就到处跑,我已经把风枪调到最低了,温度286,是无铅的,大钢网不知道是不会用还是不合适,撒上锡球的时候,芯片上就成了满满的一层了,无法控制点对点,所以才手工干了这一次,没想到不成功,望得到高手指点。怎样知道钢网与芯片的间距,看卖植锡台的视频挺容易的,到我们手里一塌糊涂。

网友:
脱网加热  对锡膏的要求高,稍微多了 就会出现你这种情况

网友A:
是的,我也感觉到了,焊膏多了一加热锡球就会到处乱跑,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钢网和芯片之间的配合,不知道什么样的钢网才能搭配这个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也感觉到了,焊膏多了一加热锡球就会到处乱跑,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钢网和芯片之间的配合,不知道什么样的钢网才能搭配这个芯片?

新手最好买一模一样的钢网。锡球吹跑,一个焊油太多,锡球顺着油滚动。二就是风速还高了,离远一点。先拿一些废品练习,苦练三天,不行就一个星期。新手植球,从显存和内存颗粒开始。不要急于求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最好买一模一样的钢网。锡球吹跑,一个焊油太多,锡球顺着油滚动。二就是风速还高了,离远一点。先拿一些废品练习,苦练三天,不行就一个星期。新手植球,从显存和内存颗粒开始。不要急于求成。

关键是我不知道芯片和钢网的配合。比方说我手里的的芯片怎么知道配什么样的钢网,单从外面的参数好像还不准确。就好比我的芯片配那种小钢网正好合适,但是用这种大的就不一定合适,因为大的全是孔,又不知道间距是多少,比方说小的是0.4mm的,大的也是0.4mm的,都是大的放上去以后撒上锡球,芯片上到处都是,不是点对点的,很是头疼!

网友(2021-10-12):
油涂多了,要薄薄一层!这种001显卡很好植球!

网友:
有时候是越练越差,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