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电脑

楼主(2021-08-14):
小米171502-ak   主板板号DATMAAMBAC0
机器电池识别不到 ec换过了也许不行

网友:
为发烧而生,烧坏了

网友:
小米啥都没有,,,,,,,,,,,,,,,,,,,,,

网友A:
查一下 电池的二个信号线 到ec 有没有断线吧!

网友:
修好没有!修好的话   发出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 电池的二个信号线 到ec 有没有断线吧!

没有断线量了是通的没图纸看不太懂

网友:
电池换了没有

网友:
没图纸的,靠蒙,

网友:
换电池试了没呢?MBCLK MBDATA没问题?

网友:
首先换电池,再量smbus总线对地值

网友B:
先换电池吧。遇过很多是电池本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电池吧。遇过很多是电池本身问题

换过了 新的原装的
系统下面提示没有识别到电池
两根到ec的检测线是通的    用表量电池没有电压插上主板和不查都一样量不到电压

网友:
不能充电吧  是不是充电管问题或是充电芯片

网友:
小米的充电电感发烫 通病

网友:
有时候不充电 或者需要断下电池

网友(2021-10-19):
你买的这个 IT8987E     1830-BXA 这个芯片 有没有  DATMAAMBAC0   这个 IO  带程序吗

网友:
我现在有一个 这个主板 刚好 这个IO坏了  要买一个  怕带程序的
  买了 也不 能用
IT8987E     1830-BXA 这个芯片 有没有  DATMAAMBAC0

网友:
不知有没有电源接口旁边2个电感的芯片资料,丝印都是简写的  百度 tb都查不到,机器进水触发0.05掉电

网友(2021-12-30):
这个芯片带程序么? 大哥

网友:
IIC总线要确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