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00S-14IBR电池放电过快

楼主(2021-08-14):
板号:1501B_01_01
机器型号:100s-14ibr
故障现像:电池5分钟放电7%
维修过程:电池充放电是正常的,放电过快一般都是后级有小供电漏电造成的,能正常开机证明主供电应该都是好的,主要查声卡、网卡、USB有没有旁路短路发热,但未发现异常;
求助内容:有2台同样的故障,平时只修不充电,放电快很少修过(换过2块新电池)

网友:
主板漏电,基本上单主板用可调电源看电流就基本能判断出使用功率了。就像游戏本我们用可调电池开机到显示有些已经用到3A才显示。而灵动CPU只要0.3A就能显示。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主板用电流多大。还有注意待机电流是不是过大。电池是不是正常这个如果没有专业工具测试,那就用传统方法判断。把电池电放完然后再看充电从10%充到满需要多少时间。一般来说充电时间越长就说明电池就越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