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的电感被摔掉了,怎么搞,好

楼主(2021-08-14):
显卡上的电感被摔掉了,怎么搞,好安装吗。求助大佬 #显卡维修#

网友:
从废板上拆一个2.2的电感。

网友:
那边没得断根吗,焊粗线,焊上,打胶 ab胶固定

网友:
用手拿烙铁搞。或者用手拿风枪搞。

网友:
焊上就行呗~推荐你找个维修店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