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测完了,还是没找到问题,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2021-08-14):
不怎么懂原理,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那就是说明还没测完继续测

网友:
不懂电路就不修电源了 直接换

网友:
就这样看,能看出什么问题,才算是神奇了

网友:
楼主简单介绍一下故障现象,电源型号等................

网友:
楼主应该说明一下是什么电源,什么故障现象,方便有经验的人提供方便.

网友:
这样简单的说一下不行

网友A:
电源从来不修也不敢修,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从来不修也不敢修,危险

220v 打的啪啪啪的,,,

网友:
测量点数据太少了
没有图纸都是靠经验
竟然的话要拿在手里看走线和原理
不然回答不了啊

网友:
先换3845试试。

网友:
看不懂,不会

网友B:
高压区工作正常了吗?

网友C:
在我眼里电源板是最好修的 。。。。。。。。

网友D:
3845   7脚有没有10v电源

网友:
已经搞定了,最容易忽视的问题。变压器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我眼里电源板是最好修的 。。。。。。。。

那你肯定是一个懂电路的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3845   7脚有没有10v电源

变压器坏了,这玩意一般不怎么坏。所以没怎么什么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区工作正常了吗?

搞定了,变压器坏了。这个一般不会坏,中奖了。

网友E:
3845,没问题,变压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肯定是一个懂电路的大神

我就是一个吹牛的大神

网友:
电源不外乎就是整流滤波,启动,振荡,输出,取样稳压反馈 ,待机。

网友:
变压器虚焊了,还是匝间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3845,没问题,变压器坏了

变压器坏的少,开路的话飞线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几个电源变压器故障的!

网友:
3845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