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面这种黄色的是什么啊

楼主(2021-08-14):
松香的话应该是粘的?似乎也不黏 像蜡滴 有浅黄也有橘黄

网友:
刚买的二手主板 不知道这是不是助焊啥的 修过没

网友A:
出厂时的松香

网友:
管他了,主要都相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厂时的松香

出厂的么 这种是温度高渗出来的还是出厂没洗干净么?没修过就好哈

网友B:
工艺太差 一般不会带着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艺太差 一般不会带着这个吧

华擎的主板

网友:
残留的助焊剂。

网友:
助焊剂,以前的主板比较明显

网友:
部分物质挥发后的助焊剂残留

网友:
锡膏里的助焊剂

网友:
经过高温渗出助焊剂之类的东西吧,

网友:
助焊剂残留

网友:
明白了 谢谢各位

网友:
用洗板水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某些元器件的排泄物吧。

网友:
生产时的助焊剂

网友:
是黄金  快把它划下来

网友:
助焊剂啊!干了之后就这样

网友C:
原厂助焊剂,说明你的板子没有加热过。

网友:
学习了。。。一开始我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
有防腐蚀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厂助焊剂,说明你的板子没有加热过。

加热 是什么步骤要加热吗?

网友:
应该是助焊剂的残留

网友:
正常的  一般主板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