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FLEX2-14 充不上电,插电大短路 维修

楼主(2021-08-14):
客户拿过来   联想FLEX2-14 充不上电  板号是:LF14M MB 13281-1 448.00x01.0011 ,上电大短路 5a 大电流。

手摸 充电芯片 BQ24737  发烫,,相连 PU4405  pu4203,PD4201  也发烫。

取下充电芯片 BQ24737还发烫,,还短路。。。一量PD4201 击穿,换上好的,不短了。把原来电芯片 BQ24737装上也不短。
通电不再大短路,,开机正常进系统,修复完毕。

附上   电路图

网友:
电源口那里的 二极管坏了?

网友:
分析强啊学习了谢谢版主

网友:
还好,只是二极管击穿。

网友:
估计是插错电源烧坏的

网友:
这跟检钱一样 厉害啊

网友:
捡钱的机器啊,

网友:
这个是稳压二极管,应该是后面有短路的,上次有台机器也是管坏,我直接拆了,开机pwm芯片直接冒烟,,你运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