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免拆设备紫屏设备的实用性的一点经验

楼主(2021-08-14):
紫屏模式下免拆读写硬盘的设备已经上市很久了。我穷,我连免拆设备都不舍得买,我只买了一根工程线,几十块钱。为了让它发挥最大功能,最近研究了一下工程线的功能。在这里分享一下。

1,紫屏模式:要进入紫屏模式,工程线不是必须的,一根正常的苹果数据线,一台MacOS下的电脑,使用Purple软件就可以在DFU下激活紫屏模式。不知道免拆设备进入紫屏模式成功率如何,Purple有很大概率进不去,可能是因为MacOS下总是自动跳iTunes导致,多试试你可能会发现规律提高成功率。
2,硬盘读写:这个必须要工程线,既可以MacOS下用MagicCFG,也可以Windows用精诚的客户端软件配合。
3,搬板:可以不使用硬盘编程器(好贵)。最好是可以原板上读取到原硬盘底层,这样好板底的硬盘可以不用拆(如果同容量或者更大,或者不在乎容量)。搬CPU后,开机会DFU,先刷机(不刷机进不了紫屏,我没成功过),然后进紫屏写入原底层,然后再重新刷机就都OK了。
4,换硬盘:那就是硬盘坏或者扩容,只要硬盘通用就可以。我以前一直担心不同型号之间换硬盘,比如8的盘换到8P上,能不能通过紫屏模式完成。昨晚的实验成功了。8的盘(8的底层)直接装到8P上,开机DFU,可以刷机,然后紫屏写8P底层,之后再次刷机,爱思数据正常。

全是文字,有点枯燥,但是希望对新人有所帮助。另外,专业维修请用专业设备。

网友:
刚刚读到一篇文章,进入紫屏模式时使用正常的苹果数据线成功率更高,可能因为工程线供电略差一些

网友:
一根工程线就可以读写硬盘底层数据?

网友:
X的装上8代和8P底层的硬盘就不能刷机,也进不了紫屏,8代和8P的装上X底层的硬盘就可以正常兼容刷机和紫屏,实测

网友:
多谢,我早想这样行不行的通,一直没时间去做

网友A:
想进紫屏模式必须手机先能进正常模式至少开机要亮屏吧,要搬板主板只能进dfu那不是就没用了,看来还是要编程器才行,紫屏模式用来扩容估计不错,用来搬板有很大的局限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进紫屏模式必须手机先能进正常模式至少开机要亮屏吧,要搬板主板只能进dfu那不是就没用了,看来还是要编 ...

对,要开机亮屏。搬板没问题,搬板肯定是同型号,搬了cpu就可以进DFU刷机,刷完就可以进紫屏写底层了。所以,免拆设备或者直接工程线,用来搬板没有问题。

相比编程器,其实唯一不能完成的情况就是,不同型号之间换硬盘的情况,比如前面网友提到8底层的硬盘撞到X主板上,如果不能刷机,就没法完成紫屏模式写底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要开机亮屏。搬板没问题,搬板肯定是同型号,搬了cpu就可以进DFU刷机,刷完就可以进紫屏写底层了。所 ...

苹果系统你用的苹果电脑吗,黑苹果行不行紫屏模式读写底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系统你用的苹果电脑吗,黑苹果行不行紫屏模式读写底层?

我用苹果电脑。黑苹果据说没问题,我没试过

网友(2021-10-09):
一样是穷鬼,你做个文章指导性十分的强!!大赞实践和分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