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看一下哪个显存坏了先感谢

楼主(2021-08-14):
谢谢谢谢谢

网友:
影驰GTX780四星黑将

网友A:
第一颗,n卡逆时针,前面是高址,后面是低址,a也是逆时针,前面低址,后面高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颗,n卡逆时针,前面是高址,后面是低址,a也是逆时针,前面低址,后面高址。

谢谢!是这个吗?我换了两次还是一样,核心也加焊了不行,所以怀疑是不是不是这个显存

网友:
打显存阻值啊。。看看哪条线不通,核心掉点的话加焊没用啊,重植一下吧!!!多大点事!!

网友:
对BGA倒装芯片来说,由于热失配的原因,在热冲击下,晶圆对角线边角处是热变压力最大的区域,也是倒装突点最先失效的区域。

所以很多显卡的顽固性花屏,并不全是因为GPU芯片四个角处的摔碰造成的。而是由于核心晶圆边角处的倒装焊点失效开路了。

对这种顽固性花屏在拆下GPU并未发现掉点且显存数据线打值都是导通时,可以考虑更换核心或重植回核心时在核心晶圆上放置个1元硬币试试(增加的硬币重量有几率能让失效的倒装突点重新焊接上,但BGA温度必须在230度+)

仅供参考

网友:
先确定pcb线路有无问题?pcb有问题而不是芯片开焊,换多少次都不会成功。你这个估计是控制线有问题,比如地址线,参考电压。

网友:
一顿饭就想吃成个胖子是不可能的

网友:
怎么样了换了显存好了没

网友B:
我在一楼说的很详细了,但似乎没人理解。

GK110 GM200 GP102这些大核心显卡,顽固性花屏的太多了,即不是掉点也不是板层有问题,当然更不是显存问题。清一色全是DIE倒装突点失效(最易发生在边角处,A1 B0 C1 D0)

这些大核心显卡,象780,780TI, 980TI, 1080TI,只要花屏换显存无效,只能重植试试,不行肯定核心坏了。

10系列还有一种花屏,能亮机装不上驱动或能装驱动跑测试就死机黑屏,跑MATS全部显存报错,这也是显存控制器坏了不用修,这种卡往往核心底充胶明显发黄,打显存供电值一般严重偏低。

要透过表象看本质,花屏换显存就能修好?那些修卡的UP主视频是拉人气的!

网友:
显存用软件扫

网友:
抖音有个大神修显卡的 你去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一楼说的很详细了,但似乎没人理解。

GK110 GM200 GP102这些大核心显卡,顽固性花屏的太多了,即不是掉点也不是板层有问题,当然更不是显存问题。清一色全是DIE倒装突点失效(最易发生在边角处,A1 B0 C1 D0)

这些大核心显卡,象780,780TI, 980TI, 1080TI,只要花屏换显存无效,只能重植试试,不行肯定核心坏了。

10系列还有一种花屏,能亮机装不上驱动或能装驱动跑测试就死机黑屏,跑MATS全部显存报错,这也是显存控制器坏了不用修,这种卡往往核心底充胶明显发黄,打显存供电值一般严重偏低。

要透过表象看本质,花屏换显存就能修好?那些修卡的UP主视频是拉人气的!

术语太专业我只知道核心也是焊接在一块pcb上然后啥操作不清楚然后再给底板上锡然后再焊接到大的pcb上没考虑过他晶圆会不会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术语太专业我只知道核心也是焊接在一块pcb上然后啥操作不清楚然后再给底板上锡然后再焊接到大的pcb上没考 ...

所以你打算换显存时,拆下显存就应该去打显存的数据,时钟等阻值,正常则换显存试试。

如果打值都不正常,就应该直接拆核心下来,然后打核心焊盘对应到显存的数据线的阻值看板层通不通。同时也可以打核心上对应的显存数据点看有没有值。

如果问题出现在板层上,该补点补点,该飞线飞线,该打孔打孔。如果问题出现在核心,要么换核心,要么加个硬币重植下试试,按流程修,不用太纠结。

网友:
右下角那一颗

网友D:
pcb过孔最怕时好时坏那种,对过孔阻值大,开路的还好,碰上过孔阻值时大时小时好时坏的有时很难区分,有的过孔在表笔一测量瞬间就恢复正常难以区分,芯片与芯片之间一般为了方便拆掉一边芯片量焊盘常用二极管档量压降,电阻档量数字会变化有时不好区分,两芯片都拆了用电阻档量,有的过孔一测量瞬间就恢复,跟过孔流过电流有关,有时可在表笔串电阻限流测量走线,当然pcb漏电的也有,有的线号线与信号线之间,有的对电源,对地,几欧几K几十K各种奇葩都有一般的不容易遇到,时好时坏过孔可对板孑加热或冷却让过孔问题暴露出来,有的铜皮导通会在很微妙的状态表笔测也有被骗过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b过孔最怕时好时坏那种,对过孔阻值大,开路的还好,碰上过孔阻值时大时小时好时坏的有时很难区分,有的 ...

pcb过孔不通,里面铜柱断裂,恰恰就是热冲击诱发的,PCB质量差一些经常能遇到。

而做BGA和拆焊显存的高温恰恰更是加剧过孔损坏的几率!

网友:
过孔就怕高温,有的在焊接时本来没问题板焊过后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D:
工厂量产厂板经常碰到没有人为另外高温焊接过的自然损坏,外面板应该很少,有的是人为加热加出来的过孔

网友:
这个扫描软件怎么装啊?硬盘只能一个区?只能mbr格式?

网友:
碰碰运气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厂量产厂板经常碰到没有人为另外高温焊接过的自然损坏,外面板应该很少,有的是人为加热加出来的过孔

工厂量产过程一般发现的是早期缺陷,经过老化测试后零售的产品一般稳定性就好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