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0公共点无电压

楼主(2021-08-14):
联想Z500公共点无电压        查到PQ302  4脚有19V应该低电压(实际是一个P型号图纸上的错)PQ310     1脚无电压,查ACON    搜不到去向

网友:
隔离一般查acdet,供电,mos管更换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吧!

网友:
测一下公共点有没有短路

网友:
求高手,学习中。。。。。。

网友:
ACON:没有使用

网友:
老板技术很不错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
我来告诉你下我的习惯,仁宝隔离,先不要去查条件,第一步,你最起码要把隔离的两个隔离管查下有没有击穿或者有没有对地,很多时候就这些问题会引起电路保护,知道不,你以为是其他地方问题

网友A:
查查充电芯片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充电芯片正常吗

PQ311   4466   换成4800

网友:
检查PACIN信号 ,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