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2242CA显示器又出毛病了,请高人帮忙,先谢谢了。。。

楼主(2021-08-14):
插上电源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亮红灯(其他钮无作用),闪一下(屏亮显示LG 1秒钟)之后屏黑,电脑开机无显示。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之前,拔插电源可以正常显示(其他按钮无作用,电源按钮也关不了),现在插电源指示灯红灯亮,屏亮显示LG马上灭屏。无显示。

网友:
高人高人怎么没人帮我

网友:
灯条或者高压包   都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网友:
与电源是否有关系?开机屏亮一下两秒,计算机页面不能进入,重新拔插电源可以进入。有时拔插电源也不能进入计算机页面。

网友:
LG E2242CA显示器开机后电源指示灯是红色还是绿色?总显示红色!按电源关也关不了。其他的按钮都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