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CM68(V2.0)开机复位灯常亮-无CPU供电

楼主(2021-08-14):
1、故障:开机后检测卡复位灯常亮,全板无复位,经过测量,除CPU无供电外,其它电压正常,

2、CPU供电芯片RT8855,芯片供电正常,EN不正常,平时维修直接拆EN脚的芝麻管,让EN不受控修复,这个板子拆了芝麻官倒是能开机,就是按关机后机器不断电,复位灯又常亮。看来还是EN信号的问题,因为没有图纸,只能跑线,EN经过一个上拉电阻后到2个芝麻官控制,刚才拆的就是后面的芝麻官,测前面的管子控制级电压正常,更换后面的管子还是不行,把2个管子都换了也不行,没有图纸的维修真的很累。
3、测量第一个管子的G级是3.3V控制,经过管子后经5V上接到第2个管子的G级,第2个管子截止控制EN信号经3V上拉产生,原理很简单,处理也很直接,拆掉2个管子,直接让第一个管子的控制信号来输出EN。

4、经过飞线,测量EN信号能够正常发出,开机也能顺利跑马,关机也不再复位灯常亮而不断电,故障修复。

网友:
没图纸,跑线就辛苦了

网友A:
下载习惯了看图纸,没有图纸跑线感觉真的烦啊

网友:
没有图纸真的很难修,跑线累死人,还不一定跑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习惯了看图纸,没有图纸跑线感觉真的烦啊

主要是这个地方过孔用不了镊子,没法准确定位过孔位置,还是过孔断线,又加上控制信号也有问题。有点难修。

网友B:
这种故障少见,一般都开启信号小三极管都不影响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少见,一般都开启信号小三极管都不影响关机

是的,之前都是拆了小管就可以了,这个机器拆了关不了机。

网友:
老古董台式机主板了

网友:
这里的检流电路用不上双二极管,猜也猜的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