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战神TX6-CT5DA,外接屏亮,内屏不亮维修怪案例

楼主(2021-08-14):
        客户拿来一台神舟战神TX6-CT5DA笔记本说开机屏不亮,接电有0.025安待机电流正常,开机电流能跑到1.6安左右变跳也正常,就是屏不亮,试接外屏重启,外屏正常显示,怀怀凝屏线坏,折机打阻量屏线发屏线没有坏,那应该是主板问题了,打开电路图,量主板屏线插痤发现1.2.3.4. 脚3V PLVDD屏供电没有,25脚3V INV BLON背光开启信号也没有,接着顺藤摸瓜,3V PLVDD供电是由U36 FA7601第8.9.13.14输出的,测U36 FA7601第1.2.6.7脚有3V电压输入,第3.5脚没有PANEL VCC EN开启信号,PANEL VCC EN信号是由U49南桥H370 MP输出的NB_ENAVDD经R510变来的,3V INV BLON背光开启信号是由U40 74LCX08FT第8脚输出,测U40第14脚3V供电正常,第二脚无BLON高电平信号,BLON是也由U49南桥发出的。怀凝南桥虚焊,加焊无果,重做BGA也无效,换桥成本太高,不换。。飞线,断开u40第2脚,与第1脚短接,U36第6.7脚与8.9脚短接,然后开机成功点亮,再测一下PANEL VCC EN信号,BLON信号竟然都有了,怪了,又把刚才短接的都断开,再开机竟然完全正常了。什么道理???客位说道道。。。

网友:
会返修。没找到原因

网友:
故障还会出现的,因为没有找到真正问题所在。

网友A:
我在想是不是屏的问题。主板没有检测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是不是屏的问题。主板没有检测到屏?

有道理,不过现在一切正常不管它

网友:
怎样修好的,都不知道,郁闷一笔

网友:
放到明天早上再开机看看 如果还OK就先收钱

网友:
多试试吧

网友:
被唤醒了,维修中会碰见很多奇怪的现象。

网友:
按你之前的办法连上用吧,要不有可能要返修。之前我修一个SONY的本子,也是没有开启信号,芯片不输出,两端飞线连到一起,正常开机显示,已经快三个月了。

网友:
你就算换了南桥 也不会好

网友:
u40坏了不稳定  拉低了 boln

网友:
先有屏供电,AUX读到屏信息后才会开启BL,所以你断开BL芯片短接点也正常

网友:
保险性能不良 要换掉

网友:
同型号同故障我修过 收了换屏的价格,不是屏问题!我不是故意的

网友:
多测试几天,如果可以就直接收钱

网友:
交给客户这么多天了,没有听到客户应情况,可能是好的了,应该是哪个元件睡着了,让我唤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