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突然断电后重启后,发

楼主(2021-08-14):
技嘉b85,突然断电后重启后,发现不认硬盘了!!是什么问题?各位大佬。

网友:
会不会硬盘坏了

网友A:
机械硬盘突然断电是有可能挂掉的 最简单的排除法,先换个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硬盘突然断电是有可能挂掉的 最简单的排除法,先换个硬盘。。。

换了一样,电源也换过,还是不认盘

网友(2021-09-25):
硬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