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12280-3不触发

楼主(2021-08-15):
待机电流0.045按开关没反应.待机芯片19v供电开启点电压线性电压都正常但是35v电感电压偏低.什么情况

网友A:
3 5v 都低? 那就先修待机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 5v 都低? 那就先修待机电路啊!

修好了我等会发帖子